OMRON AC SERVO DRIVE 故障求助?

楼主(2007-06-22):
有一OMRON交流伺服,型号R88D-XXX,400W,用了几年了,现在速度一快就报警停止,故障灯亮,也没有故障代码显示,复位重开又可以.而且都是速度到了一定值后才出现,速度低时正常.手册也找不到,现在想买个新的换掉它,想把参数倒出来传到新的里面,不知道怎么弄,软件,电缆都没有.是不是一般应用工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A:
多高速度?是不是反馈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概4000RPM速度,为什么低速时反馈就没有问题?

网友A:
4000rpm不是很低了,电机的额定速度是多少?以前也这样高速使用吗?

如果是传输通道有问题,或编码器老化(未必),那么信号质量对高速的影响势必高于低速。

网友B:
用了几年,是不是机器已经老得跑不快了?电机空载有没有问题?增加强制散热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A:
如果没软件和电缆,就费点儿劲,手工抄录参数了。

楼主:
可是它好象就不带HMI接口啊,显示都没有,怎么抄啊

网友A:
那还真得想办法用PC通讯或手持盒之类的东西了,问问鬼子或代理。

网友C:
motor用了多久,速度不慢了,建议先换一个motor确认一下是不是motor问题,可能如波恩讲encoder老化。
如驱动器问题,不要想太多了,手抄参数啦,没多少的。

楼主:
问题在于,我们换过同型号马达和编码器,还是报警,所以确定是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A:
原来如此,那就想办法修,或者换个驱动试试了。

网友D:
报警号是多少?Cn-1E的值扩大两倍试试.你现在最大转速比原来有提高吗?

楼主:
没有啊,和原来一样的.没有HMI接口,哪看得到报捷号啊?

网友D:
面板上应该有显示。实际就是安川的老型号产品。换个安川驱动器吧。OMRON的是安川OEM 做的,唯一不同是B+,B-反相了。

网友A:
“OMRON的是安川OEM 做的,唯一不同是B+,B-反相了”———长见识!

网友E(2008-12-11):
維修驅動器請聯繫蘇州張工,13771961514

网友F:
OMRON的网站是:

http://www.fa.omron.com.cn/

到哪儿看看问问

网友G(2009-09-26):
有一。SERVO   DRIVE   型号;GSP1106EN.  请高手告知生产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