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步进电机咨询

楼主(2007-06-22):
各位好:
我有2个步进电机,一个是 SHINANO 的SST59D3301,资料我大概查了一下,
还有一个是小一点的,不知道品牌,只有型号:42BY6H225-1,没有资料。

请推荐适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谢谢!

网友A:
可根据电机的相数,电流,(电压)选择驱动,建议咨询北京和利时电机等厂家。

网友B:
相数可以根据出线以及线之间电阻来判断。电流,就只能根据体积和发热情况来猜了。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热心解答!!!

网友C:
大的我不知道  小地电流在1A左右  驱动器好选

网友D:
SST59D3301是信浓公司的标准电机,2004开发生产的,主要特点是材料成本低(铁心材料用的是1300的),在低速条件下还可以,高速就不行,主要的竞争能力是成本超低,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我相信信浓的人都说SST59D3301力矩大,其实远没有吹的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