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安装后不能创建项目

楼主(2007-06-22):
我的wincc V6.2安装后不能创建项目,出现错误:Microsoft SQL server cannot access the database,Please check the access rights.关闭防火墙也不行,检查SQL server( wincc)及DCOM server已启动,检查wincc V6.2所需授权已安装,为什么?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高级,我还没有机会使用Wincc6.2,请问您的6.2从德国直接进口的吗?西门子中国公司应该还没有针对6.2的技术服务。

网友B:
你的版本太高了,Microsoft server SQL是什么版本?

网友C:
你的用户应该是administrator 而且权限一定要搞,安装sql要求是西门子wincc附带的光盘,安装过程中最好不要做任何修改,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SQL没装好

网友E:
凶:不知道你是那里搞来的6.2的版 本?我天天都找不么?

网友F:
最好的 办法 就是重装系统 然后 安装 STEP7 和WINCC ,不然问题一大堆,不好解决.我重装 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