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直流加热和交流加热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7-06-22):
现向各位老师请教:直流加热和交流加热有什么区别吗?两者有什么优缺点?两者应用的场合有区别吗?

网友A:
也想知道

网友B:
是啊,有高手说说啊

网友C:
没什么区别,所以都用交流加热.

网友D:
差不多吧。

网友E:
我也想知道,我们公司的热处理空气淬火工艺就是用的直流加热。它是先将380V交流转变为直流36V后,再连接加热管。
个人认为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网友F:
1:交流有集肤效应,
表面电流密度大于内部电流密度,因此,加热不均。直流没有这个问题,因此,线材的连续加热多用直流
2: 交流有涡流效应,中频感应加热有此类,直流没有.因此,对于成堆的材料,适合于此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希望大家多多发表自己的意见!

网友G:
下面引用由ZZJ1382在 2007-6-22 22:54:00 发表的内容:
1:交流有集肤效应,
表面电流密度大于内部电流密度,因此,加热不均。直流没有这个问题,因此,线材的连…
--------------------------------------------------------------------------------------------
集肤效应一般是指高频的情况下吧,工频的应该可以忽略.
如果只是一般的加热丝加热,我认为交直流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H:
工频也有集肤效应吧

网友I:
工频在大电流情况下也有集肤效应

网友J:
做功对象不同选择的加热方式也不尽相同。个人认为。

楼主:
什么是集肤效应?是怎样产生的?和什么有关?

网友K:
都是用电热管加热,做功的是电热管,集肤效应体现在什么地方啊,他能通过加热体现在工件上?在这里工件既不是导体也没受磁场作用,怎么来的集肤效应?

网友L:
对电阻炉来说:
1、直流加热与交流加热有区别,主要是交流加热有电感存在,有电磁损耗和干扰;
2、如果被加热导体电感可忽略,那就是一样的;
3、但交流电源方便,直流电源难得

网友L:
1、直流加热主要利用电流的热效应,加热方式单调;
2、交流加热方式多样,利用电流的热效应以外,还可以利用电磁感应式加热,电磁波加热等,便于实现直接加热,热效率高;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刘老师!

网友K: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电热管加热,无所谓交流和直流,如果是感应加热,加热速度快,一般多用于钢材的表面热处理,淬火深度和电流频率成反比。

网友M:
交流涡流加热对液态金属有搅拌作用。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网友N:
马和牛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