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矩问题

楼主(2007-06-22):
有一台步进电机型号是86BYG450B-01,请问他的转矩是多少?我用手就能将它捏住正常吗?不用太大劲。还有步进电机驱动器型号为MS-2H090M.

网友A:
86机座号,4相数,50是内部齿数,不能据这个看出转矩,不过86系列一般1-2.5Nm,一般不能用手捏住,建议检查驱动器电流设置

网友B:
86BYG450B-01>>>相数4、步矩角1.8°、电压 (V)2.9、电流(A)1.7、电阻Ω1.7、最大静力矩(N.M)1.18、定位转矩(N.cm)0.08!

网友C(2007-07-24):
欢迎使用我们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86系列的电机运转起来是不可能用手抓得住轴的,详细资料:www.zctq.com,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