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松下伺服系统

楼主(2007-06-22):
我最近遇到一件郁闷的事,公司使用的是松下伺服器和伺服电机,在电机运行时发现电机是跳动行进的,几秒钟后就出现过载报警,后检查各部件都正常,但问题还是存在.后更换了连接线后,解决了问题。现想请教各位,怎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后更换了连接线后,解决了问题”———接触不良?!

楼主:
所有的连接线我都检查并压紧过,但还是存在问题

网友B:
估计是换掉了整根电缆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有些电缆质量不好的事情似乎也是有的。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电缆的选用和布排也是有要求的,比如折弯程度什么的,不注意的话都是隐患。而关于这个是有手册查的。

网友C(2008-11-14):
这种情况曾经遇过,估计是伺服不匹配

网友D:
編碼器線反饋相序,或者UVW相序不對,斷線,引起飛車。

网友E:
肯定楼上的说法,楼主不信,自己把线调一下,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