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借宝地咨询语音芯片

楼主(2007-06-22):
一个广告牌小工程,除去需要用PLC控制电动机以外,还需控制三段共计120s语音输出,初步选择ISD系列语音芯片,使用过此类芯片的朋友请介绍具体型号、分段方法、分段触发放音方法和相关电路图。谢谢!我的邮箱zhaojinxue@163.co。

网友A:
帮你顶。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你找到的话请帖出来。
谢谢。

楼主:
多谢顶贴,请告知您的邮箱,互通有无。

网友B:
建议你百度一下即可。
http://www.9iic.com/soft/isd.htm
另外个人认为既然你选择芯片了,最好不要选择PLC了,它的成本要大于单片机控制的成本了

网友C:
支持楼上的观点,单片机可以完成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语音控制是整个控制系统的附属部分,主体部分是用PLC控制电动机运行状态,顺便控制语音输出。

楼主:
刘洪杉您好:
您给的网址显示为“Isd系列语音芯片资料”,正是我想要的,可惜下载下来是“LM系列集成电路资料”。该网站的搜索功能无法打开,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D:
赵老师,你好,使用我们科威的plc吧?现在还用语音芯片么?教你个办法,直接买个MP3代替不就行了?现在小容量mp3(当然肯定比语音芯片长得多!)只要100多元,加一个电脑音响扩音器才7-80元。200元搞定不比语音芯片方便?且音质,内容好很多!

楼主:
通讯网您好:
多谢关注。
也考虑过用MP3,但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1. MP3的电源问题;
2. 使用一个MP3,三段放音触发的问题;
3. 使用三个MP3,输出端混合的问题。

网友D:
1.电源问题。从5v稳压到3.3伏即可。 2.分段问题,mp3有选播功能,就是你按一下就是下一首,再按一下就是下下一首。。。。。如此循环往复,mp3有此功能。 3.至于混放,你就用三块语音芯片,也有同样问题。一个MP3肯定不可能,一个音响,有左右两个输入通道可以接两路,或者再加一个音箱。 另一方法:如果你的电路基础好的话,如图:你拆开音箱,
把绿色框内并联三个,就可以接入三路了,这个发烧友都会,不知道你对电路的熟悉了解情况如何?

网友D:
您也算是老江湖了,这点小问题,对您来说,易如反掌!!祝您马到成功!

楼主:
通讯网您好:
多谢指导,请教问题:
1 您的输入接口网络R1=1M,MP3耳机输出为8欧姆,阻抗是否匹配?
2 MP3的输出接扩音机的话筒输入,阻抗匹配网络如何做?
3 您用什么软件做的电路图?很是漂亮。

网友D:
赵老师:您好!图纸不是我画的。扩音机的设计输入插口,都是按照耳机插口8欧姆设计的,没有问题! 另:图纸不是我画的。但显然是用protel设计的。这套软件到处有,现在做线路板的都用,我也有,最新的protel dxp 不过一般protel 99se用的比较熟。你要可以给你发一份。

网友D:
赵老师,今天偶尔发现mp3播放模块,用5v电源,这个东西使用起来估计比mp3方便。

楼主:
多谢通讯网,正在查阅相关模块。

网友A:
能直接驱动喇叭吗?

网友A: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A:
我正需要这些资料。
谢谢。

楼主:
袁泉您好:
下述网址有比较详细的产品介绍
http://shop34234337.taobao.com/?asker=wangwang
http://www.1999c.com
通信网您好:
多谢指导和关照,我的项目还在洽谈中,需要PLC时再具体谈。

网友E:
通讯网,你写的那个mp3版多少钱一块啊!、

网友D:
130一块,最好用通讯来做会比较方便,省触点,省连线,控制容易,且所有功能能够充分发挥。

楼主:
to袁泉:
http://www.w1999c.com/yuying_show.asp?bigclassid=121&smallclassid=0&productid=212
toaihua:
MP3模块http://www.w1999c.com/yuying_show.asp?bigclassid=125&smallclassid=0&productid=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