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如何测流量

楼主(2007-06-22):
有一客户要求压缩空气测量流量,给各用气单位计算费用,但没做过些类的项目.请各位大虾支招.

网友A:
去买个煤气表 呵呵简单实用

网友B:
煤气表耐压怎么样

网友C:
空气流量计

楼主:
量了风的招很好.有能接到微机上的煤气表没有.

网友D:
用威力巴流量计可以满足条件 .

网友E:
涡街流量计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我用过涡街,它和压力有关系吗?

网友F:
你可以采用LUXQ旋进旋涡流量计,测量精度可达1级,压力损失小,价格不高,并且带有温压补偿的。如果需要的话,请回复我向你提供厂家的联系方式。

网友G:
涡街流量计,看你用的是工况流量还是标况流量,如果用的是工况流量就不用压力补偿。
13901335003 吴

网友B:
我的压缩机45KW的,管子50钢管
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气量表。价格不要太高,需要3个

网友A:
呵呵 关键得问题是压缩空气母管直径一般都很小
说用威力巴得 好象太冒进了吧 销售先锋啊

我个人趋向于使用涡轮式得。

至于远传呵呵,确实老式得煤气表是没有信号输出得,不过好现在新式样得煤气表多有带远传得了  甚至涡在一个小区见过都有带GPRS得了哈哈 让我大跌眼镜啊。。

网友H:
孔板或者涡街,然后做温压补偿

网友H:
温压补偿完了再换算到标准流量,然后再.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网友I:
V锥流量计
一、概述
V锥式流量计是近年来我公司推出的一种新颖的高精度差压式流量仪表。它是利用V形锥体在测量管道中心节流,与传统的差压流量仪表不同,把从管道中心孔突变节流,改为沿管壁环状节流。从而改变了流体布局,起到了对流场的整流均能作用,形成了差压式流量测量所需要的较为理想的流场条件,从本质上保证了流速—差压转换的稳定、准确,从而提高了仪表的精度和可靠性。它集中了各种差压式流量仪表的诸多优点,是孔板流量计理想的替代产品,因此,它可以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热网等领域,对液体、气体、蒸汽等广谱介质的测量,将在未来的流量仪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
二、原理
V锥式流量计是一种差压流量仪表。它是通过在密闭管道中心线悬挂一个特制的流线型锥体来进行中央节流,用管道上游和锥体尾部测量的差压值计算管道中的流量。其原理是基于封闭管道中的流量。其原理是基于封闭管道中能量相互转换的伯努利定律,也就是说对于稳定的流体,管道中流体的流速与差压的平方根成正比,当流体通过锥体节流区时,流速会加快,锥体下游尾部的压力降低,产生了差压。利用流体的连续性方程和伯努利方程,即可推导出被,锥体下游尾部的压力降低,产生了差压。利用流体的连续性方程和伯努利方程,即可推导出被测流量与输出差压值的数学关系式。连续性方程是能量守恒定律应用于运动定律流体的一种数字表达式。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网友J:
  可以考虑弯管流量计,它对震动、粉尘、杂质、磨损都不明感。无插入检测元件不易堵塞、无附加压力损失、耐高温。

测量介质全面包括液体、蒸汽、气体等。

      液体包括热水、冷水、油、液氨以及其他气体。

      蒸汽包括过热蒸汽、饱和蒸汽。

      气体包括高炉煤气、焦炉煤气、氧气、空气、天然气、乙炔、硫化氢等等。

安装条件宽松

      安装管径范围:DN10-DN2000mm

      直管段要:前5D后2即可

      量程比:10:1

      流速范围:液体管道内流速为0.1-12米/秒,气体(包括蒸汽)流速2-160米/秒

      精度等级:1级

      重复性精度:0.2%长期运行不变

      结构简单,无插入截流元件,无附加压力损失。
感兴趣可以打个电话聊聊手机13513456038 李帅,解决问题是关键。

网友K:
用热式气体流量计,低流量范围高灵敏性,测量范围广,测量质量流量,不受压力和温度变化的影响,同时测量介质温度,可安装任何位置,安装维护简单方便!
有兴趣的话请咨询联系

上海拿华北京分公司
tel:010-85590163
fax:010-85590105
szg@nahua.cn
www.nahua.cn师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