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网用户多了怎么办?

楼主(2007-06-22):
当热网用户大于64个时,原来的无线抄表软件就不行了,因为其只设了64个点.那该怎么办呀

网友A:
给软件厂家钱,除非你能破JIE他的软件!
一般组态软件都这样有点数限制,花多少钱用多少点.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我建议还是不要用破jie的为妙,问题很多的,而且莫明其妙的问题。

楼主(2007-08-21):
厂家来电说升级为100个,费用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