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皮带称怎么样才能更精确?

楼主(2007-06-22):
都说皮带称的精度怎么怎么样的,实际运行就另一回事了.电子皮带称怎么样才能更精确?

网友A:
我以前公司的,皮带称是日本产的,只要运行中归零,测量东西质量对于2KG,误差在20G左右的范围。
它的精度来自电子皮带称的芯片的选择,所往芯片中写入程序算法等。

网友B:
主要是设备

网友C:
测不准原理

网友C:
准确度和稳定度是无法同时保证的。

  根据最新“想起时正是忘记测不准法则1”:设,准确度为§,稳定度为¢,¢*§=©(忘记常数)。HOUHOU。
  要精确,必然要丧失稳定运行,每次称量之前校称,标准重物与实际称量物体重量接近,保证秤体在最接近现实环境下的精准程度。带速保持稳定匀速,称量物体与标准重物外形、韧性接近,置于皮带秤位置接近。

网友D:
我用过安徽铜陵四达的皮带称,效果不错.

网友D:
他们的服务好,我接触的是潘胜全(售后服务员).

网友E:
我以前也做过电子皮带称,感觉那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现场的运行环境,机械,防风要尽量做得好些,一般精度要是能保证在0.5-0.8%我感觉就比较理想了,像靖江有家钢铁厂,计量皮带称要求0.2%.可现场乱得一塌糊涂,鬼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气得一B

网友E:
你说安徽的好?那我问你他们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F(2008-11-05):
称重系统的精度是一个整体概念,首先传感器的灵敏度要足够高,其次二次仪表的A/D转换器要有足够的分辨率如12位、16位等。

并不是精度高就一定不稳定,引起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有二:1,传感器灵敏度不够,为保证二次仪表显示的分辨率,前置放大倍数过大引起的信号震荡。2,就是仪器的抗干扰能力较弱,桥电压不够稳定,基准电压有漂移。

心连心毛

网友G(2017-02-21):
热控交流资料15390020

网友H(2018-05-02):
皮带秤的精度大部分要求首先要保证的是皮带不跑偏,皮带与皮带轮测装置要精准。现场之间无卡料。这个前提下,其次就是要求的是速度检问题排除后,皮带秤程序就是一个很关键问题,皮带秤要精准的前提是要稳定,大由于部分皮带秤不稳定来源是程序检测瞬间流量值不是几秒内的平均值,本来皮带出料量短时间上是一个波动值,程序PID是根据瞬间流量值调整皮带运转速度,不稳定的瞬间流量值会使得皮带速度不稳定,这现象会放大皮带的不准。 以上现场经验

网友I(2018-09-20):
新人小白,前来学习!!!!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