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电气柜空调

楼主(2007-06-23):
现有电气柜空调,品牌“SEIFERT mtm Systems”型号KG-4296,电路板“KST-30a”,通以三相电源后,不运转,后又换相后仍不运转;初步怀疑线路板(A)坏。与另一运转的良好的板子(B)交换后,仍然不运转。可板子(A)接在空调B上,可以运转。
此电路板上一共接18根线,其中1,5,9接冷凝器侧风扇;2,6,10接三相电源;3,7,11接热交换器风扇;4,8,12接压缩机;13,14是将三个马达内置的保护串联在一起;15,16是空调警报向外输出的信号;17,18接电气柜门锁。没有热电偶信号接在板子上。经过检查A,B空调的这些接线(马达电阻也一样)均相同。
现向大家请求帮助?

网友A:
有的压缩机接线盒上有个保护器,电源需经过它才能进入压缩机电机,打开看看有这玩艺没!

网友B:
13/14脚保护是否工作了?有两台相同的机子是最好了,可以对保护进行对比检测.从你描述板子是没有问题的.应该在外围或执行件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可以到市场上买一块家用空调板子改接电路,不难简单着呢!

网友A:
兄弟,捣鼓了没?啥原因贴出来给大家看看,也好让我涨涨见识

网友C(2009-03-09):
    经上所述,绝对不是电脑版的问题,排除方法如下:

                                                                                             1 观察通电后电脑板的电源指示灯是否工作,如不工作则靠电源线或插头是否断路。如电源线和插头一切良且

                                                                                                电源已经接通,则看下面方法。

                                                                                             2 其用的是日本三菱压缩机,检查压缩机上有个保护器,看是否过载保护。

                                                                                             3  其内外风机用的是德国EBM风机,分别检查是否过载保护。

                                                                                             4   用万用表按照此空调内面板上的电路图,分别检测风机和压缩机,看是否有损坏,如有更换即可。

 如有疑问欢迎致电:13601385801                   大量出售电气柜空调,水冷机,油冷机,空气热交换器。

网友D:
建议检查一下测温元件及回路

网友E(2009-06-16):
有相关SEIFERT mtm System 可与SEIFERT 中国办事处联系: 021-63560288  http://www.seifert-system.com

24小时技术支持电话: 15800691833

800免费电话:  8008208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