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类教材如何

楼主(2007-06-23):
各位好,我的同事最近要学电工,一点基础也没有的.请问他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学起,有什么合适的书没?
是否应该先学机床电器元件,然后简单电路,然后学电机控制电路,最后学机床电气.

网友A:
先从最基本的接线,配盘,看原理图纸,常用工具使用方法等学起

网友B:
他的理解能力有多强呀? 如果很强的话可以要他分开时间段学习,比如说上午学习“机床电器元件,”下午学习“简单电路”这样他就不会感觉到乏味了,同时大脑也得到了休息。学习电工要循序渐进!

网友C:
推荐三本书,电工技术基础,电工技能训练,电工一千个怎么办。
先学理论知识,有一定的理论后就可以开始配盘等。

网友D:
跟着老电工多进行实践,再从实践中学习,遇到什么问题就学哪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