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7-06-23):
我单位使用一台ABB公司生产的智能旋进涡街流量计测量氢气的流量。使用前经过标定,到目前为止使用了将近1年了,过去一直正常。最近出现了奇怪的问题,问题如下:
首先工艺运行人员反应该仪表指示偏低,经过测算应该为800NM3/H左右,实际显示192NM3/H。我们的仪表技术人员去检查,参数没有被改动过,让工艺打开旁通,仪表回零。不久之后,工艺因设备原因停止生产,重新恢复生产后,该仪表指示恢复正常。可是好景不长,没过一个星期,重新出现指示偏低的情况,示值大约192NM3/H,前后截止阀在可控制范围内变化时仪表示值不变化。
我们的仪表技术人员又去检查,发现一个更为奇怪的问题:我们缓慢打开仪表的旁通阀,仪表的示值变大了!然后接着开大旁通阀,仪表的示值能在变大到一个极限(800NM3/H)之后变小到零。重新慢慢关小旁通阀,又再次出现示值。完全关闭后重新出现指示偏低的情况,示值大约192NM3/H。
我们认为有东西堵在流量计的上游。工艺泄压制后拆下流量计,什么都没有发现!用空气对着试一试仪表正常。重新装上,仪表又可以正常工作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有没有那位见多识广的同行碰到这样奇怪的问题,分享一下最终解决的办法,为我国的自控行业做些贡献。
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些见解,但是需要到下个月再作说明,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到时候看一下。

网友A:
标定没问题?拆下来清洗过传感器么?而且建议你先脱开温压补偿观察段时间

楼主(2007-08-02):
原先以为是管线内挂有线绳之类的物体,后来专门检查也没有发现。在后来认为可能是直管段太短造成的,专门重新安装一次也不管用。如果参照横河的智能涡街,应该是探头的缝隙中有东西卡住,但是我们的领导不让拆开探头看。后来决定换表了。

网友B:
如果管道流体正常,那就可能是探头的问题!
可能有低频干扰信号,或是表头零点漂移!

网友C:
涡街维护太难了,其实是免维护的,它结构简单,如果出现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传感部分,我想他们厂家也未必能解决。如果是工况或安装条件引起,那还能解决的,象你这种情况,不象工况和安装条件引起的。若真的是传感部分有问题,那建议换表吧,建议全部换掉,不要只换传感部分。呵呵,好象是废话,能力有限,不能给你提出解决办法...见谅。

网友D:
呵呵,192NM3/H这个值有变化吗?试试流量计的输出频率看是否有变化。如果在50hz左右,则有可能受到了电源的干扰,需要解除。否则,可能是传感器的探头出现了问题

网友E:
本人认为涡街流量计很不稳定啊,经常出毛病,而且很难维护,建议以后不要用这种仪表了!呵呵,这也是吃一欠长一智啊!!

网友F:
可能是探头部分因磨损造成测量旋涡不稳定,

网友G:
我看是电路问题!

网友H:
欢迎从事仪表行业人员加入仪器仪表技术交流群:44869794

网友I:
ABB的仪表不怎么样的,实事求是,我不是针对ABB,说个笑话,我们厂里用了100多支ABB的带套管温度,食品卫生级的,运行一年不到里面的传感器竟然发黑,测量也不准确,害的我们差点出事.连最简单的温度都做不好还指望他别的能作好吗?

网友J:
其实一般测量元件中产化就已经能满足要求了。精度也都可以的。没有必要用国外产品,支持国货。另外,楼主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压变被堵了??拆除后检查一下。

网友K:
用ABB涡街还不如用国产的涡街,毕竟涡街抗干扰能力差,用国产的还好一些。

网友L(2007-09-11):
我遇见过类似的,用的是罗斯蒙特涡街。现象是阀门开度加大流量加大,阀门加大到一定开度后再加大阀门,流量减少。后来查到由于我们仪表前后有几个直角弯道,需要加长自管段。改过之后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M(2008-06-18):
真是奇怪,那得换传感器看一下了

网友N:
你们设备的流量值是否跟以前一样? 压力是否有过加大?

我认为能达到800NM3/H说明流量计问题不大

很有可能是你们工艺改了(流量变大了或者压力变大了),这样就有可能超出了涡街流量计的量程范围,如果有超量程的情况就有可能显示为0.

如果你们管路做过调整的话也有可能是阀门、弯头等问题所致!

以上答案由唯通工控提供www.wetoone.com

网友O:
上海华强仪表有限公司从80年代起研发流量仪表,92年为实施国家科委火炬项目,建有高精度气体,液体流量标定装置和仪表自动测试系统。主营产品:智能电磁流量计,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一体化涡街质量流量计,威流巴流量计等。 产品多次荣获国家科委颁发的金箭奖和技术进步奖。欢迎广大客户惠顾,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联系电话:15800388406 公司地址:上海市南山路88弄1号南顺公寓4楼A座 。(凡需要各式流量仪表样本请来电至:15800388406)

网友P:
想这种问题,我们也遇到过,涡街流量计的通病。首先涡街流量计对安装施工位置要求很严格,必须满管测量。其次,大多说涡街流量计采用流量的波动对电容产生影响,来进行采样,然后通过放大器,进行传送。所以这里的这个波动就是它的一个缺陷,在工艺生产中波动是很多的,所以干扰就多。因此,应选用差压原理的流量计

网友Q:
进来学习学习,受益匪浅啊

网友R:
我也有用过渦街流量器的,这么多问题我没有遇到过。

学习了。感谢搂主的这个帖子,俺受益匪浅。

网友S(2008-07-22):
  涡街还可以啊,我们用不少,也没这种问题

网友T:
如果你的安装方面没有问题,那就是探头的问题了.这个可以清洗的.

网友U(2008-09-02):
压力是否有变化

网友M:
你所测的介质是什么啊 ?

网友V:
支持国货!

此类产品一般使用中对精度的要求中等,稳定应优良,国产完全可以达到替代。关键是注意检查,需要良好的售后!

我公司带理各种自动化仪器仪表,AO910系列扩散硅压力变送器,投入是液位变送器,AO3051系列压力变送器,PID调节器(有带伺服电机的),操作器,隔离器,安全栅,热电偶热电阻,无纸记录仪,流量计等15个系列产品,有意者可来函来电垂询,发送资料供您选型。优质的质量,良好的售后是你永远的保障!
联系人:刘先生
0512-65233657
传真:0512-65232287

网友W:
涡街流量计的可维护性很小。也容易岀奇怪的问题,尤其在介质不满管的状态下

楼主(2009-07-31):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属于管路的搭配上正好造成了类似于共振谐振之类的状况,首先是漩涡发生体产生的漩涡不能恰好作用在检测探头的压电元件上,造成检测值偏低。打开旁通阀之后,改变了下游的阻力和流动状态,使漩涡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漩涡的作用位置,使之回到压电元件的位置。这种情况下可以检查漩涡发生体是否有松动错位,另外检查探头有无松动。

网友X:
检查工作压力是否受外界压力波动影响(如
泵)。如波动频率与涡街频率接近,其波动将会对
测量带来影响。检查涡街体是否结垢,检查前后的直管要求有没有达到

网友Y:
支持6楼建议,涡街不是很好,除非特定场合它最适合才用。

网友Z:
学到很多,受益匪浅。

网友Z:
我们厂也用过涡街的,检测不太准

网友AA:
我们也用过涡街流量计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AB:
1.如果流量超过量程,就会显示为0,勉强可以理解为共震.

2.环境温度有没有大的变化,很多时候传感器会受温度影响.

网友AC(2009-09-11):
温度,压力,噪音,震动,对涡街的测量是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AD:
我也遇到过 用的是横河的涡街  至今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E:
应该是信号对表头产生了干扰了。

网友AF:
楼主首先要搞清楚,ABB的旋进和涡街是两种不同的产品,虽然从分类上讲是一个大类,但应用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G:
 流量计有电磁流量计 等很多、

网友AH:
楼主用的到底是旋进漩涡流量计还是涡街流量计?

网友AH:
3、涡街流量计的安装
  (1)涡街流量计尽量安装在远离振动源和电磁干扰较强的地方,振动存在的地方必须采用减振装置,减少管道受振动的影响。
  (2)直管段的配置,前后直管段要满足涡街流量计的要求,所配管道内径也必须和涡街流量变送器内径一致。
  4、涡街流量计使用注意事项
  尽量减少管道内汽锤对涡街发生体的冲击。振动较大而又无法消除时,不宜采用涡街流量计

网友AI(2009-10-21):
旋进涡街流量计与涡街流量是不同的。有可能是你涡街前后压差过大引起的。当你开旁通是压差减小流量计指示值逐渐增大,当旁通全开流量计指示为零。

网友AJ:
还是楼主的分析正确!

网友AK:
没有用过涡街,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