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的电流问题

楼主(2007-06-23):
请在线的老电工师傅和斑竹回答:18.5KW的风机正常工作时电流只有20A正常吗?(用星三角启动),但它的额定电流是38A?这是为什么啊?
还有就是电机的功率和电流是怎么换算的?
请回答,在线等

网友A:
电机电流的大小与负载有关,如风机的叶轮直径、角度和转速及风通道的阻力,20A电流说明负载轻。三相380V电机的额定电流约为功率的2倍。

网友B:
高压电缆电流能用低压钳形电流表测量吗

楼主:
那照"李纯绪"这么说20A正常啦?电机是2级,额定电流38A啊

网友C:
如果不是特殊用地,电机可能不配套风机,电机选择过大!!

网友C:
忘了问你,如果是进线电流20A,就是电机风机配套有问题.
如果你用钳表测的一根出线电缆就是你有问题:你没有换算过来

楼主:
感谢liangren的回答,是进线电流20A,用钳表测的一根出线电缆为11A,我在怀疑我的接法,现在好象应该是他电机风机配套有问题.
那现在对风机有影响吗?现在感觉风机出来的风没有力.

楼主:
要是电机空载时电流是20A正常吗?有空和我交流,QQ:260733889
MSN:cuizhaobing@hotmail.com

网友C:
1.看看风机名牌吧,如果确实是2极/18.5KW/380V;2.风机旋向又符合要求;3.看看风机名牌,看他的额定风量和风压,按照他给的算算功率吧.如果对不上就找他去了

网友C:
电机空载?不带风机转电流不会超过10A吧,没有具体试验过

楼主:
liangren:你好,请问根据额定风量和风压,怎么算电机的功率啊?能给个公式吗?还有改变风机的叶轮直径、角度和转速及风通道的阻力可以改变风量吗?

网友A:
空载电流约为1/3额定电流.

网友D:
你是不是三角接法的电机接成星形接了?

网友D:
星形起动时电流是多少?

网友E:
   “额定电流是38A?这是为什么啊”

1、电动机的工作电流是随负载大小自动变化的,也就是说,负载大电流大,负载小电流小;
2、18.5KW的风机正常工作时电流只有20A,很正常,说明负载轻!
3、18.5KW的电机带额定负载运行时,电流才能达到38A;
4、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也是随负载大小自动变化的,例如你的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小于18.5KW;
5、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 = 1.7321×380v×20A =( ?)W =(?)KW

网友C:
轴功率=(P*Q)/η
跟叶轮直径,数量,叶型,风道阻力是有关系的
详细的要知道它是什么类型的风机呢.

网友C:
通常风机行业设计的电机余量是15%  如果正常运行只有20A肯定是原设计不太合适

网友E:
1、如果你的风机,即负载的机械功率是18.5KW,而配用的电机也是18.5KW;
2、实际运行电流20A,说明风机实际机械功率并未达到额定功率,可能与风机实际运行的有关参数并未达到设计参数有关;
3、如果你觉得风机出力达不到要求,可以根据风机工作原理对其运行参数进行改进,如风道、转速等,增加风力!
4、要提醒你的是对风机风叶风轮不能轻易动!

网友F:
Y160L-2  18.5   额定电流34.3A    空载8.0A

星角转换了吗.卡卡相电流..//

网友G:
你的风机进风口有问题.是不是进风口阻力太大

网友H:
晴川: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23 9:54:00
高压电缆电流能用低压钳形电流表测量吗
能,不过普通的表需要用绝缘钳去操作,带高压橡皮手套,高压绝缘鞋,绝缘垫
还有,高压相间距离等安全方面许多东西
还是不测为好

网友I:
什么风机?离心还是容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特性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