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modbus协议和TD400能连在一个总线上吗?

楼主(2007-06-23):
有一个走modbus协议设备
有一个TD400和s7-200
这三个设备怎么通信呀?
能连在一个总线上吗?
应该怎么样连?
还有书上说modbus协议电器上是rs232接口
但是我的这个设备走的是rs485。
和s7-200连的时候用不用转换呀?
谁能给我一个方案
谢谢!!!

网友A:
建议使用有两个通讯口的cpu,比如224xp或226
其中一个通讯口连接td400
另外一个口用作modbus与modbus协议电器通讯,因为你的设备为232口,需要加以个232-485转换模块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B:
不能连在一个总线上. 必须象楼上说的CPU要两个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