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学习,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7-06-23):
想练练s7-200的编程,现在班上有个备用的200plc,里边有程序,随时要用到工作现场。

我如果拿这个plc练习,要注意些什么?要把原来的程序拷贝出来吗?plc里的程序哪些要拷贝出来?怎么防止plc感染病毒?

就是说我现在要拿这个plc练习,如果现场要用的时候,可以把原来的程序随时恢复。 我怎么做?请告诉我一些注意事项和步骤。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只要把程序上载到电脑,保存好,最保存两份,以免丢失或损坏,
然后你可以随便用了 ,
等要现场用之前,再把程序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C:
先看看手册,如果对模块不太熟悉,容易出事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nas在 2007-6-23 11:48:00 发表的内容:
  只要把程序上载到电脑,保存好,最保存两份,以免丢失或损坏,
然后你可以随便用了 ,
等要现场用之…
--------------------------------------------------------------------------------------------
那么系统块用保存吗?能说说保存的简单步骤吗?

网友D:
这个嘛肯定要把原来的程序考出来先呀~

网友E:
先上传给电脑就可以用了.

网友F:
程序里有些数据是要电脑在线输入,没有具体数据,程序会出错的

网友C:
 程序里有些数据是要电脑在线输入,没有具体数据,程序会出错的????
不会吧,如果真会这样出错,那还叫程序?
可以将欲置的数据放在数据块里

网友G:
把先程序拷出来。
你练习的时候,只下载程序块。数据块和系统块勾掉不下载。
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练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