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的cpu模块里的输入I0.1和扩展模块里的输入I0.1地址在程序里怎么分别?

楼主(2007-06-23):
因为cpu里的输入输出和扩展模块里的输入输出有很多相同标识的I0.1或Q0.1等,在编程的时候怎么输入地址加以分别?

假如有两个输入接点,一个是cpu模块的I0.1,一个是扩展模块中的I0.1,程序中的“??.?”处怎么写?都写I0.1不行吧?

网友A:
好好的看看手册吧!手册里说的很详细的!
如果你的CPU是222,输入点是I0.0~I1.5,扩展的输入点就从I2.O开始!扩展输出也是这样的!

网友B: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PLC本机最大I输入点I2.3
 那扩展的I模块的第一个输入点是I3.0
#######共同学习#######

网友C:
从基础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