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和TD400?

楼主(2007-06-23):
有一个走modbus协议设备

有一个TD400和s7-200

这三个设备怎么通信呀?

能连在一个总线上吗?

应该怎么样连?

还有书上说modbus协议电器上是rs232接口

但是我的这个设备走的是rs485。

和s7-200连的时候用不用转换呀?

谁能给我一个方案

谢谢!!!

网友A:
MOBUDS只是通信协议,使用232和485都没有关系。

网友B:
TD400C和S7-200支持PPI协议,与modbus协议设备连在一个总线上很不容易。方便的方法是使用S7-224XPCN或S7-226CN。CPU的1个口与TD400C连接,走PPI协议;CPU的另1个口与modbus协议设备连接,走modbus协议。modbus协议也可以是RS485。如果你的modbus协议设备是RS485的,那就与S7-200一样,不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