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伺服设定参数时,分倍频的分子和分母是什仫意思

楼主(2007-06-23):
请问各位伺服设定参数时,分倍频的分子和分母是什仫意思,怎样设定他们,thanks!!!

网友A:
恩,这个问题手册上应该说的很清楚啊!你好好看看吧,一般都是和指令脉冲,编码器反馈有关的,最基本的作用就是起个电子齿轮的作用了。

网友B:
可以看成机械齿轮的功能,其实什么分频或倍频是忽悠人的.应该换个思路,你想想如果真倍频,32767倍频怎么倍呀,而且还能在低频时倍频!

网友C:
伺服中有关分频的概念除了在指令输入侧的电子齿轮功能外,在电机反馈信号的输出中,有的产品也会提供一定的分频输出功能,具体情况还得参阅产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