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业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7-06-23):
随设备要配个自藕减压启动柜,不知日本的工业电压是多少,听说是200VAC,我选220V的接触器可以吧,那个频率问题对选接触器还有很大的影响吗,我用普通的国内用的没大影响吧

网友A:
3X220V,60HZ

网友B:
日本的工业电压是3相200V,60HZ。国产220V接触器可以正常使用。频率没什么影响。

网友C:
记着配线的时候是用两相电源

网友D:
3相220V

网友E:
日本的工业电压是3相200V,部分地区是50Hz,一部分是60Hz!

网友F:
三相220V国产可以用的。

网友G:
 3相220V 60Hz

网友H(2008-01-02):
紧急求助:
我们要出口一台设备(水刀)到日本,客户跟我们确认的电压标准是200V,50HZ。但是我们的工程师告诉我们国内的变压器都是220V变380V的,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做去适应日本的电压,以保证我们的设备能在日本正在工作呢,我们的设备是出口到日本的最北端的城市的,由于我们的设备是第一次出口到日本我们非常重视,希望版主和各位电学高手能指点一下,希望有机会能当面答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I:
只知道日本的电压是三相200 v 的

网友J:
不太清楚

网友K:
你这台设备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L:
日本的民用电压是110V60HZ,彩电是采用N制,许多日本电器垃圾在国内都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M:
 有3相220V 60Hz 和 3相440V 60Hz 两种

网友N:
只知道是用110V,

网友O:
日本的工业电压是3相200V的 频率50、60HZ都有,不过频率问题不大。

网友M:
110V只是民用的,工业用的有两种,以前向一个日本工程师询问过。

网友P(2008-12-19):
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机械设备,在频率上有什么影响呀

网友Q:
单相的是110V,三相的工业电我也不清楚。

网友P:
郁闷,我公司发到日本去了一台设备,那儿的工业用电,两相之间是200伏,到不了220V,把电机由星接倒成角接还应该是电压过低呀,这样电机会过热的.而且还有两个供电为220V的电气可能得单接上一个稳压器了.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R:
工业用电时是3相220V,60HZ;民用电是110V

网友S:
中国电动机到日本能用吗   要不能用需要什么改进

网友T:
好象是3相110V,60HZ。

网友U:
3相220V 60Hz ,到日本用,再加个变压器即可

网友V:
这个不太清楚.不过你可以打个电话到日本看看他们的要求就知道了

网友W:
还真不是很清楚的,学习一下。

网友X:
3相200V,60HZ

网友Y:
日本的工业电压是3相200V的 频率50、60HZ都有     民用电是110V

网友Y:
我公司设备都是日本的,小日本也常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