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大家哪些地方用到保险丝呢?

楼主(2007-06-23):
调查一下,请问大家在做PLC控制箱或控制柜时在什么地方要用保险丝来保护元器件呢?我发现国内生产的PLC柜保护电路都做得不够到位,常烧坏PLC IO点。

网友A:
大电流信号

网友B:
输入点外取24VDC,输出点用中间继电器隔离,或者选带隔离的PLC

楼主:
模拟量输入呢?是每个模块加一个熔断器呢还是每一个点加一个?二线制电流输入只要一碰线就会烧坏,其它的就怕串入到220V中。

网友C:
如果用PLC控制接触器最好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D:
加火花器,大电流加转换来避免I/OD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