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的吗?

楼主(2007-06-23):
各位大虾好,我有几个问题在这里想向大家请教一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小弟将不胜感激。
1,马达脉冲当量的计算是怎么样的。
2,输入频率与马达转速之间的关系?
3,编码器的每转脉冲数和马达每转脉冲数之间的关系?

网友A:
1.圆周运动,就是360度/反馈分辨率,其结果往往表达为角分,或角秒;由丝杠转化为直线运动时,就是导程/。
2/3.应该是一个命题的两种表述,在没有电子齿轮比为1时,马达转速(rps)=指令输入频率/反馈分辨率。

楼主:
多谢了,大哥。只是由丝杠转化为直线运动时,这个还不很清楚,还能给说一下吗?麻烦了。

网友A:
由丝杠转化为直线运动时,就是导程/反馈分辨率。上次回帖拷贝时拷丢了“/反馈分辨率”,抱歉!

网友B:
见过丝杠带动工件么?丝杠每转一圈,工件移动一个螺距。

楼主:
TO ; 波恩
    明白了,谢谢。希望有机会多多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