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西门子wincc6.0sp4问题

楼主(2007-06-23):
各位高手:
我安装完wicc6.0sp4后,创建项目和打开项目时,弹出“HResult Error 0x800700c1”错误不能运行。我的系统是winxp sp2 专业版, wincc安装过程正常,请教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检查你的TCP/IP设置与WinCC的是否一致

楼主:
苏州工控人老师:
请问怎样在wincc里设置TCP/IP,wincc独能创建生成项目。

网友A:
在控制面板中,有WinCC的相关设定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