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EM241和电话线对200进行编程

楼主(2007-06-23):
我使用EM241和电话线对200进行远程编程,但是出现如下问题:拨号可以建立,却显示波特率或校验或通讯电缆有问题,不能建立通讯,请问那位先生明白,请指点。

网友A:
检查
PC/PG Interface的设置

PPI电缆上跳线

具体参见200系统手册

楼主:
谢谢工程师的回复,问题已经找到。我的MODEM有问题,说来也奇怪,用他上网没有问题,拨打电话也没有问题。但是用它与EM241连接就是不行,最终更换了MODEM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