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松下的L继电器怎么用的?

楼主(2007-06-23):
看手册是两台PLC连接时候用的 但在一个PLC的系统里用了很多,
感觉是R继电器的作用 不知对否?
谢谢!

楼主:
问题太简单? 没回答的

网友A:
看来你手册还是没看进去.这好像手机号码本地通和全球通的区别,难道说,你用了全球通就不能用来打本地电话?

网友B:
没有问题的,这么使用也可以

网友C:
做CC-LINK时用的,用过一次两个SIGEMA 的主机联机

网友D:
L继电器---链接继电器,顾名思义,是在做通讯(链接)用的继电器,既然是继电器,当然有普通的继电器(R)的基本功能了。不做通讯时,完全可以作为普通继电器来使用的。

网友E(2007-08-05):
正如ladder所说,L和LD分别是链接继电器和链接寄存器,如果两个PLC采用了“PC Link”,则可以相互通信。比如,你划分好了接收和发送区域后,只要发送区的 LD0 值变化了之后,系统会自动将它的值传送到其它PLC,其它PLC 的 LD0 值也随之变化。

网友F: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