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触摸屏程序复制的问题

楼主(2007-06-23):
大家:
我遇到一个问题,望大家帮忙!
我把DOPA57CSTD的程序复制到BSTD中,是一个一个元件复制的,现编译的时候有警告,SCREEN ID不存在,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你还是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吧,这种错误是因为你程序中一个换画面按钮要换到的那个页面不存在,如:你在第一页做了一个换画面按钮换页到第三页,但是第三页根本不存在......,其实问题很容易查出来,你双击一下输出信息栏的出错提示,软件会自动对应到出现问题的那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