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为什么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电压没法用万用表测量出来?

楼主(2007-06-23):
电流互感器实际上的升压变压器但二次侧的电压却没法用万用表测量出来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二次侧是电流,闭合后不存在多少电压;
如果你真要测,你把二次侧断开试一下...不过笔者不负安全责任...

网友B:
众所周知,CT二次侧开路回产生高电压,如果CT二次侧开路再接一个电压互感器不知道能不能测出电压是多少?呵呵

网友C:
电压是可以测出来的。关键是:一次侧电流要够小,互感器边比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测试才算是一定限度的安全的。
我曾经测试过,600/5的互感器,一次侧电流三十多A。二次测断掉电流表,MF-47测试电压在12V左右。
事实上,这样测试是违反安全规程并且非常危险的。测试互感器二次测开路电压意义并不大,没什么意义。

楼主:
Thank you!本人受益非浅

网友D:
测试电压没有意义

网友E(2008-01-08):
电流互感器二次必需短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