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pm1a可不可以和文本连接?

楼主(2007-06-23):
cpm1a可不可以和文本连接?
cpm1a没有rs232接口可不可以和文本连接?

网友A:
太可以了
你想连接什么文本吧?
我们有很多文本显示器的
有问题可以联系
QQ 365871920
电话 13053568244

网友B:
直接找OMRON经销商,他们有专门的外围端口转RS232端口的电缆,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可以选用带有RS485的扩展.

网友C:
可以!
OMRON有MPT002、NT31、NT631、NS等!
使用CPM1-CIF01转成RS232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