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盼回复

楼主(2007-06-23):
各位老师:你们好!
现请教一个问题:一个型号LMZ1-0.5,额定电流比100/5,,额定负荷5VA,额定频率50HZ,准确级0.2级,一次绕组3匝(这都是铭牌上的参数)的电流互感器,它的倍率应该是多少?
盼复,谢谢!

网友A:
这是一个除法,运算一下便得.还是个干电的?

网友B:
额定电流比100/5

你已经找出来倍率了。二次测使用100/5的电流表。

网友C:
1、还有个参数很关键,就是“一次匝数,一次电流”,所以没法回答你;
2、你看看名牌上:一次匝数……
                 一次电流……
3、然后,就有答案了!

网友D:
也是刚学的

网友E:
配1/20倍的电流表,

网友F:
100/5的时候,如果要求一次三匝,我觉得,实际上互感本身是300/5的。一次100A时,绕3匝,才能使输出达到5A--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G:
变压器,没有规定一次与二次的匝数,电流互感器是变压器的一种.变比.

网友C:
 名牌上:
       一次匝数 …
       一次电流 …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不是电工,是一个用电户,供电的人就这个互感器,原先给我按15倍计算,后又按20倍计算,也没有通知我,我不懂,所以请教各位,究竟该算多少倍.铭牌上没有一次电流的参数,只有一次饶组3匝,铭牌上所有参数如下;型号LMZ1-0.5,编号34447,额定电流比100/5,额定负荷5VA,下限负荷3.75VA,额定频率50HZ,准确级0.2级,一次绕组3匝.没有其他任何参数了,请教各位朋友,这样一个互感器的倍数究竟该是多少,为什么?(实际绕组3匝).是不是铭牌上核定绕3匝,就必须绕3匝,而倍比不变.
    盼复,谢谢!
    祝各位朋友万事如意!

网友F:
不管规定一次几匝,你问的问题如果是你实际应该交钱的倍率,就是100/5。如果是互感器本身的变比,就是300/5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1、额定电流比100/5:
   一次电流  100A
   一次绕组    3匝
2、那么使用时:
     一次电流:    300A     150A     100A     75A     60A
     一次绕组:      1匝      2匝      3匝     4匝      5匝
     计算变流比:300/5    150/5    100/5    75/5     60/5
       变流比值:    60      30       20      15       12
3、举例:你的线路电流是60A,那一次绕5匝,计算电量时“读数×12”;
         你的电路电流是150A,那么你的一次绕2匝,计算电量时读数×30;

网友D:
不知道楼上第二组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同一个变比的互感器在不同电流下一次侧要用不同的匝数?
 1  假如在100A时用3匝,二次输出5A ,当电流降到60A时,输出为3A
 2  而在60A时用5匝,二次输出为5A《因为变比还是100/5,一次你却多用了两匝》,当电流为100A时,输出为7A。
  也就是说100A时用3匝和60A时用5匝电表计量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同一个互感器无论一次电流是多少,一次匝数都是3匝《铭牌上的数据》,如果实际电流与互感器不能相配,可以更换互感器,再变更匝数。不知道我的观点有什么偏颇

网友C:
 大华在线你好,看来你确实没用过电流互感器,解释如下:

1、电流互感器必须工作在它设计的磁通密度上,这时电流比是线性的,计量准确;
2、我的线路电路有大、有小,同一个电流互感器,可以通过调节一次匝数,适应不同大小的电流;例如上述电流互感器,最大可用于300A电流,最小电流决定匝数的增加数;
3、这样不管一次电流大小,二次电流都是5A,所以匝数不同,适应不同线路电流,变流比不同;
4、有些互感器名牌上直接标有变流比,同时标有一次电流,一次匝数,而且自己可以换算,例如:我的线路电流是50A,可以绕6匝,变流比为50/5,即读数×10。
5、你发现其秘诀了吗,一次电流数×匝数= 300A,这就是说铁芯的磁场强度始终相同,不同的电流互感器,这个值不同,有大有小;

网友D:
大华在线你好,看来你确实没用过电流互感器,解释如下

  刘工,如果你的是对的,谢谢你的指导,如果你的是错的,请不要误导
   如果一个负载是0-2000A穿过它的一次线是铜排,互感器是2000/5的,如果电流在1000A时使用,你的意思就是铜排要穿两圈了吧

  欢迎各位指正

网友C:
大华在线你好,看来你确实没用过电流互感器,解释如下

1、例如上述互感器,最大可用于300A电流,一次匝数是1;
2、0-2000A的电流,这个互感器是不能用的,要选用铁芯更大的互感器;
3、先讨论,不要先下误导的结论!

网友D:
1、例如上述互感器,最大可用于300A电流,一次匝数是1;

  一个2000/5的互感器只能用于最大300A 的电流?刘工,我真是服了你了。

网友D:
1、额定电流比100/5:
   一次电流  100A
   一次绕组    3匝
2、那么使用时:
     一次电流:    300A     150A     100A     75A     60A
     一次绕组:      1匝      2匝      3匝     4匝      5匝
     计算变流比:300/5    150/5    100/5    75/5     60/5
       变流比值:    60      30       20      15       12
3、举例:你的线路电流是60A,那一次绕5匝,计算电量时“读数×12”;
         你的电路电流是150A,那么你的一次绕2匝,计算电量时读数×30;

 ----------------------------------------------------------
   对于这样的计算方法理论上能计算出用电量,但实际不能这样应用。
   1 人们习惯的抄表方法是看互感器的变比,这样容易误导。
   2 在使用中不可能都是最大电流,有可能很长时间工作在较低电流下,这样是不是也要改变一次匝数
   3大型互感器很难改变一次匝数,母线都是铜排
  所以说刘工不要激动,不要容不得别人提出不同意见,互感器不经常用,但也不是就你自己用过,这句话本身就是否定别人,自以为是的表现,一味的使用过激语言,进行攻击和伤害,是一个人素质的体现

网友C:
  “所以说刘工不要激动,不要容不得别人提出不同意见,互感器不经常用,但也不是就你自己用过”

1、电流互感器绝非楼主说的这一种,还有你用过的那一种!
2、用户使用的像楼主说的这一种,我说的没有错!
3、你说的大变电站用的特大型电流互感器,显然由于用途、条件不同,有很大差异,不可能像楼主说的这种互感器适应各种电流的场合;
4、大华你确实没搞懂这种互感器的用法及变比的计算,请你相信,我教的就是这个玩意儿,很多人搞不清楚,书上也没有专门介绍;

网友C:
你见过钳型电流表使用时,测小电流多绕几匝的用法,是一个道理!

网友I:
300/5  二次读数M

当一次电流为300A 时 绕1匝   计量M *60

当一次电流为150A 时 绕2匝   计量M *30

当一次电流为100A 时 绕3匝   计量M *20

。。。。。等等

这样做就是保证电流互感器的准确级

网友D:
4、大华你确实没搞懂这种互感器的用法及变比的计算,请你相信,我教的就是这个玩意儿,很多人搞不清楚,书上也没有专门介绍;
----------------------------------------------------------- 首先我的说你的计算方法是能用的,但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我不提倡这样做。要说保证精度,300A的电流就用300/5的,100A 的电流就用100/5的,一次匝数按标定的。这样就不会给抄表的造成错误的判断,既然你是这么教的,你有你的理由,我不提倡这样做也有我的理由,既然书上也没有专门介绍,你怎么能证明你的是正确的,而我就是没搞清楚呢。就像是违章操作也能达到预期目的,这就证明他是正确的吗?

网友C:
  “我不提倡这样做。要说保证精度,300A的电流就用300/5的,100A 的电流就用100/5的,一次匝数按标定的。这样就不会给抄表的造成错误的判断”

1、有的互感器名牌上写的很清楚,通过调整匝数,可以测不同电流的电路,他就是这样用的,不是我独出心材!
2、 “大天使”说对了,只要按一次电流、一次匝数的对应关系去接,互感器铁芯的磁通密度相同,变流比精度是一样准确的;
3、你仔细找一个电流互感器,看一下名牌,就明白了!

网友D:
 一次电流:    300A     150A     100A     75A     60A
     一次绕组:      1匝      2匝      3匝     4匝      5匝
-----------------------------------------------------------------------------------------------------是的,300A 以下的互感器是这样标注的,个人认为这是现场没有小互感器把大的降额使用的一种调整手段,完全能保证精度,600以上的互感器一次匝数就是一,但从原理上讲也是能这样使用的,像很多负载从零到

网友D:
像很多负载从零到几千甚至上万的变化,也不能变化一次的匝数,就像一个10A的电表走的是5A的电流我们讨论他是不是准确一样,所以有很多的局限性,只要是负载差的不是太多,像800-600等完全没有必要考虑精度问题。

网友C:
“是现场没有小互感器把大的降额使用的一种调整手段,”

1、你理解错了,在实际中电流互感器就是这么用的,是保证精度,测量原理允许的;
2、不是一种调整手段,不是“把大的降额使用”;
4、电流互感器使用时,电流的变化范围很重要,电流过高、过低都会严重影响精度、准确度;
5、例如上述互感器,一匝电流300A,2 匝电流150A…这就是这个电流互感器的设计参数;另一种互感器可能是:1匝电流600A,2 匝电流300A…也可能是:1匝电流200A,2 匝电流100A…等等;
6、在使用时没有“降额”,通过互感器铁芯的电流数不变:300×1 = 150×2 = 100×3 = 75×4 = …
7、这就是说铁芯的磁场强度始终相同,不同的电流互感器,这个值不同,有大有小;

网友J:
也顶一下
感觉100及以下单匝互感器很少见

网友K:
大天使说的很好,非常正确。

网友H:
电流互感器:一个型号LMZ1-0.5,额定电流比100/5,,额定负荷5VA,额定频率50HZ,准确级0.2级,一次绕组3匝说明此互感器的额定电流比为100/5,准确精度为0.2,为保证此精度一次绕组需要要3匝.如果你将一次绕组只绕1匝,将不能提供保证的测量精度而不会出现刘工和大华所说的变为300/5.
在实际中电流互感器就是这么用的,是保证精度,测量原理允许的;不仅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

网友C:
1、liya 你只要是电工,在你的配电盘上,就有电流互感器,你仔细看看,名牌参数中有一次电流、一次匝数;
2、这个网上,不懂是正常的,是无罪的,可不懂装懂那是最丢人的,最害人的!

网友C:
1、电流互感器的原理,是变压器原理,即互感原理;
2、电流互感器,是变压器,但是特殊变压器,工作在短路状态的变压器;
3、电流互感器还有一个原理,就是“安培环路定律”:是沿闭合铁芯磁场强度H的线积分等于穿过该闭合铁芯的电流的代数和;
4、上述电流互感器的安培电流数是300A匝;此时二次线圈的输出电流是5A;此时的变流比最准确;

网友C:
1、不同的互感器,设计安培电流数不同,既A匝数不同;300A匝的,600A匝的,……
2、同一个电流互感器,安匝数是唯一确定的,不能改动的,就是说你的线路额定电流与匝数的积必须等于安匝数;
3、对于一个互感器,你最需要知道的就是安匝数,它决定了你的接线方法和计算用变流比;
4、而互感器的名牌上告诉你一次电流、一次匝数,就等于告诉你安培数

网友D:
 一次电流:    300A     150A     100A     75A     60A
     一次绕组:      1匝      2匝      3匝     4匝      5匝
----------------------------------------------------------------------------------------------------------------------
    这个表格原来我是理解成同系列的互感器,在300/5时用1匝,150/5时用2匝,事实上是可以像刘工说的那样向下或上兼容的《只要导线和互感器孔允许》,但我还是不建议这样使用的,因为一般人算用电量都是按铭牌标定的变比计算。就是很多专业电工也不一定经常研究这些东西,何况是一个抄表的呢

网友C:
  “一般人算用电量都是按铭牌标定的变比计算。就是很多专业电工也不一定经常研究这些东西,何况是一个抄表的”

1、我们不知道,或不熟悉,但是供电的、抄表的他们很熟悉,他们很清楚;
2、告诉你“标定的变比”,你就可以根据它知道互感器的安培电流数,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装和接线,再计算出实际变比是多少;
3、我们不用它的人,都不知道,甚至抄表的也不知道,供电技术人员他们清楚:

网友C:
请教大家个问题,有个电流互感器,穿一匝.

互感器型号是:LMZJ1-0.5
电流比:100/5   (下面还有个表)
一次电流:  200   100    50    40    20
一次匝数:    1     2     4     5    10
问过很多人了.
有人说是按照电流比算的.是20倍.下面那个表是指当穿一匝电流不能大于200A.
也有人说是按电流比算,但还要对照下面那个表,一匝的电流是200,应该是40倍
在这里再请教一下到底应该是20倍还是40倍.

1、这个互感器的安培电流是200A,即:
    200×1 = 100×2 = 50×4 = 40×5 = 20×10 = 200安匝
2、当你的线路电流是20A时,你必须一次穿10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20/5 = 4;
3、当你的线路电流40A时,你必须一次穿5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40/5 = 8;
4、当你的线路电流50A时,你必须一次穿4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50/5 = 10;
5、当你的线路电流100A时,你必须一次穿2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100/5 = 20;
6、当你的线路电流200A时,你必须一次穿1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200/5 = 40;
7、当你的线路电流250A时,这个互感器对你来说,不能用,应该换一个安培电流大的互感器!!!

网友L:
好是一番热闹呀!学习了!

网友M:
明明刘工已经讲得非常细了啊,再讲下去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就出来了。磁场的强度与线圈中的电流及线圈的匝数都是成正比的啊

网友N(2008-07-29):
互感器型号是:LMZ1-0.5
电流比:300/5
一次电流: 300
一次匝数:   1       2      3      5     10

请问电流互感器一次穿1匝时读表为几倍?一次穿二匝时又为几倍?

网友O:
一次电流: 300A 150A 100A 75A 60A
一次绕组: 1匝 2匝 3匝 4匝 5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