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时间数值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7-06-23):
PLC里用到 T1 T2 T3 T4 ,我在输入域里直接设PLC的变量 T1 ,
然后第2个输入域设 T2
FX2N的计时器是100MS 的 ,但我要求在输入域输入以秒为单位的时间,如 0.12秒。
请问怎样设置才达到目的? T要不要设为双字?秒跟毫秒要不要转换?

楼主:
用的是 Hitech

网友A:
FX2N的定时器从T0--T199是100ms,而T200-T255是10ms.
如果你需要输入0.12S的话,只能用T200-T255的定时器.

网友B:
贝贝回答的不全面,可以T0-T199通过设置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