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触发报警的问题

楼主(2007-06-23):
我在FX2NC PLC程序里设置了很多报警状态位,
比如   M10   M15  M16  等有些位是不连续的.
想要该位为 ON 时触发相应的报警.

但发现报警区地址不能选 M ,该怎么办?

楼主:
用的是 Hitech

网友A:
在HITECH的报警区地址中能选择的到M区地址。比如当在警报区地址中填入MO,那当M0=1是,触发MO的第0位元,对应第0条报警,如果M0=3,那触发M0的第0和第1位元,对应第0和第1条报警,以次类推

网友B:
你好;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我是个经销商做PLC的是德国VIPA的。这个和西门子的基本相似,但价格比西门子的会便宜。质量绝对可靠。因为VIPA这个公司以前是给西门子做OEM的。需要的话请联系。
                                     郑先生
                                      010-82665085转608

网友C:
HITECH的人机最好做报警了,你可以不用人机软件中系统报警,直接做一个字,比如D100,HITECH软件中支持字的很多状态,一个字就可写32767个状态,这点HITECH比三菱的好多了,每次发生报警状态写相对应的状态进去就行了

网友D(2007-07-23):
你不如用WEINVIEW的触摸屏啊,这个报警做起来特别方便啊.陈先生:13761012595 www.finesky.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