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地址能永久存数据?

楼主(2007-06-23):
怎样设才能使输入的参数在Hitech 关电后不丢失? 是否能放到PLC 里?

网友A:
配方功能哦

网友B:
选择-P或者-N的机型就可以.

网友C:
是不是-P和-N型的内部暂存器全部是断电保持型的?

网友D:
-P和-N的@寄存器和RCPW寄存器都是断电保持的.

网友C:
那从罗升的手册里得知,罗升的屏里还有一些不能断电保持的存储区,是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