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几个问题,因为手册里介绍的不清楚!不要笑话!

楼主(2007-06-23):
200plc的三种模式:run、stop、term。对于扫描周期而言,这三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因为我看到的介绍都不一样。
还有run、term这两种方式下都可以用软件更改plc的运行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200plc的扫描周期可以在step7软件里设置吗?还是说出厂后就固定的呀?

楼主:
我想知道!

网友A:
扫描周期与程序的长短有关。

网友B:
一个是运行,一个是监控(软件可更改);
扫描周期一般不超过100ms;

网友C:
请教“老菜鸟”
你用过“二线制PLC数显表”吗?感觉如何?

网友B:
“二线制PLC数显表”,我只是了解这种仪表的工作方式,有一点点资料,但实际上没用过,不过我估计应该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