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7-06-23):
谁有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方面的资料啊?我用的是130BYG350A型步进,驱动器也有了,想用它来控制直线工作台的来回运动,只要控制电机的转速(包括升降速),正反转,起停,谁能不能给提供点这方面的硬件和软件设计资料啊?我是初次做这方面的工作。谢谢!

网友A:
   这论坛里有很多相关资料, 自己先翻翻吧, 光电路图少说也有四五个.
   也有很多设计中想考虑或可能出现的问题, 值得花时间去翻, 没坏处.

网友B:
有一本书,就叫《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两面可能有一、两章对你有用。既然有了驱动器,就是怎么发脉冲的问题了。

网友A: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我手头上刚好也有一本,   如果是跟版主说的是同一本的话, 那么我认为那书垃圾得很!!!!!!!!!!!!!!!!!!

网友C:
是毕设课题吗?难道不打算7月份毕业了?建议采购现成的控制器,而不是自己做!

楼主:
  是毕设啊,我12月毕业,还有几个月时间,不过是想早点做出来,论文还要好好写啊,光这些东西写论文是不行的,没什么内容啊,现成的控制器不用自己编程序么?它的程序对于我这个电机一定好用吗?

网友D:
自己做实在麻烦,还是采购来比较好,写论文的时候搞清楚原理就可以了。

楼主:
    哦,有合适的推荐一款吧,价格也不知道多少呢?现成的控制器好像连驱动器都不用了吧,这样岂不是会很贵?我的驱动器不是白买了么?

楼主:
  刚刚看了北京斯达特的单轴控制器,1500元,体积怎么这么大?里面都有什么呀?就像单片机学习板那样的不就行了么(那个板子才200元)?我觉得应该和那个差不多啊,里面就有一个89S52、一个液晶显示或者数码管显示芯片、矩阵按键、RS232接口,再加上一些小芯片和电阻电容不就行了么?
  差就差在编程上了。

网友A:
最好是论坛里的兄弟能帮帮忙, 应该有做过差不多的.
我做的目前只适合小电流的, 要不我就可以帮上忙了.

网友C:
可以考虑单纯的控制器,即不带驱动的。

既然毕业还有一段时间,不妨自己试试,既是锻炼,也可以丰富论文内容。

楼主:
  我也想练习练习。
  和电流有什么关系吗?我的控制器已经有了啊,给步进电机驱动器发脉冲信号和控制信号不就行了么?

网友E:
要说简单也简单,只要会写程序两分钟就能让步进电机转起来,要说复杂又很复杂,做个一年半载都不敢说就能控制得很好

网友C:
“我的控制器已经有了啊”———这就让人不明白了?
“给步进电机驱动器发脉冲信号和控制信号不就行了”———所谓控制器,就是按要求做这件事的,是逻辑信号层面的东西,与驱动电流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是驱动器已经有了,要做控制器,不过应该和电流没有关系,只要给驱动器发脉冲信号和控制信号就行了。电流是驱动器控制的吧,上面有调节开关。

网友A:
"是驱动器已经有了,要做控制器,不过应该和电流没有关系"
原来是这样. 那应该工作量不会很大.  "差就差在编程上",  步进控制的编程, 我倒是略懂一二,汇编和C++都没问题 你就先做吧, 碰到问题就贴出来. 要不, 我直接帮你写控制程序也是可以的, 只要你把控制策略写得够详细.  另外, 你离江门远不? 我倒是想很帮你做这个控制器, 哈哈, 只收材料费.

楼主:
  谢谢兄台,不过我离江门可不是一般的远啊,我在大连呢,我有个高中同学倒是在江门电厂工作。到时候搞不定就找兄台帮忙了。
硬件图倒不复杂,现在画的差不多了,不过想弄个LCD12864的中文液晶显示,不过这个不大好控制,再就是20个按键的键盘扫描及处理,还有就是电机升降速设计,主要就是这3个地方。

网友A:
"电机升降速设计" 倒不是很难, 至于"LCD12864的中文液晶显示", 我只做做用MAX7219驱动64条LED,  液晶和按键那些, 还真没接触过,  简单的拔码开关倒是有弄过.....
我看你要搞得那么复杂,    刚建起来的信心,  被打掉了大半......

楼主:
  啊?只不过是把LCD1602换成LCD12864啊,别的不都是基本处理么?我是想毕业设计能写的上啊,要是弄个简单的LED数码管怎么往上写呢?LCD1602的话我这有个相关的可以借鉴,只不过这只能显示英文,我是想换个中文的,但是驱动起来是复杂许多了。

楼主:
  矩阵键盘扫描倒是也能找到相关的,这个问题也不大。主要就是升降速和LCD12864的显示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