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低级问题

楼主(2007-06-23):
比如一个S7-300,PIW306 输入一个10V电压,在程序里取出来,存入MW100,那么值是多少?再如果把MW100存入PQW306,那么PQW306是多少电压?请说清楚一点,本人不是很聪明。

网友A:
如果您的型号组态为0~10V,那么10V对应的就是27648,那么输出也是27648.
您如果不是很聪明的话,建议您仔细阅读西门子模板规范手册。

网友B:
L PIW306
T MW100
T PQW306
10V对应24678,输出也应该为10V(前提,模拟量输入输出设置为0-10V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