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关于冲床保护措施

楼主(2007-06-24):
目前公司有几台冲床,本来冲床已经带有双手启动保护了,但是公司安全办说不行,必须加装保护措施,大家能不能说一下有什么比较好的保护方法没有,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只要公司出钱就好办。加几个光电开关成对的那种,一发射一接收、当中间有障碍物遮住时冲床停止动作或自动停机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说的是光幕吧,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冲床的结构是床的电机和飞轮是一直转的,需要冲压的时候用脚踩的离合器使主动轴与冲头联结使冲头下降冲压工件,所以存在的问题就是当踩下离合之后,就是通过光幕停止电机,但是因为飞轮的惯性,冲床还是要下落的,没有多大的作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们的离合器是用什么控制的,如果是电磁铁的话就好办了,用光幕控制电磁铁就可以了,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C:
加光幕,脚踏开关.

网友D:
光幕好象很贵的!

网友D:
电磁铁失电到完全回复也有一个时间差,惯性大时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