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sf故障

楼主(2007-06-24):
s7 200 sf故障
我用s7 200 cpu224xp +em235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偶尔会出现cpu系统故障:sf灯亮,plc停机,断电后重启就正常。一个星期出两次这个问题了。
请问大家我该怎么办啊,估计可能是哪些原因。

网友A:
变频器离的近不近?

楼主:
距离是很久 但是不是放在同一个柜子里面的 而且plc电源也不与变频器用同一电源 会不会是我程序有问题啊 如果是的话 一般哪些程序容易出致命错误 我就用几个模拟量进行了一系列加减乘除运算 然后模拟量输出 还有用比较指令 用了个td200

网友B:
1)可能有干扰
2)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C:
也有可能数据出现了溢出,例如被除数为零等等。
如果可以监控的话,你应该出错时,对所有内部数据监控,看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D:
数据溢出不会造成PLC报警停机的. 建议有条件的话,当出现故障的时候现场不要动,你在线连上PLC查看PLC信息(在编程软件里有该选项).

楼主:
不是看门狗错误是比较接点错误
是程序问题引起的 也是致命错误 我也看到错误信息了 是比较接点错误 错误代码0012
为什么一般都能正常运行 只是偶尔会出这个错误啊
我看了我的所有比较指令 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大家能告诉下我吗 用比较指令需要注意哪些
如果没用好比较指令会在什么情况下出问题

网友E:
???
换个模拟量通道看看。检查一下对模拟量处理的程序。
偶尔出错可能是信号扰动造成的。

网友F:
检查一下比较指令在执行时操作数是否非法

楼主:
你们的方法我都试了
但是还没有得到结果
因为不晓得它还出故障不
希望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