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个s7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7-06-24):
请问如何实现PLC在每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段执行不同的程序,比如说在上午PLC执行程序一,在下午执行程序二,晚上执行程序三,怎样调用系统时间呢?

网友A:
用PLC里面的特殊功能块,以前三菱里有过类似的功能的,有专门的显示日期时间的特殊模块的,西门子的不是很清楚,呵呵,应该也有的吧。

网友B:
程序分成三个子程序块. 主程序调用系统时钟,比较执行该执行的程序. 不过PLC的时钟会有误差的.

楼主:
谢谢大家,系统时钟怎样调出来,时钟数据如何比较啊?

网友C:
你不说什么牌子和型号的PLC,别人不好帮你.

网友D:
有系统时钟的PLC,通过编程可实现。

网友E:
TODR读时钟指令,具体应用请参阅相关手册。

网友F:
通过读系统的时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