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变频,多速电机有无价值?

楼主(2007-06-24):
有了变频器,多速电机有无价值?
单位里的搅拌器电机往往从低速(6极)再切换成中速(4极)、高速(2极);
这三速大电机比单速度的大电机价格要贵百分之多少呢?
有的生产线改成变频控制单速电机,问这两种控制电机转速的方法
哪一个更经济、更实用?

网友A:
1)中小容量综合系统成本(控制系统+电机+连接电缆等)相差不大;
2)搅拌工艺性提高..可以稳定在任意转速或按多段速自动运行,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搅拌质量;
3)有一定的节能效益..
4)运转平稳,无启动和切换冲击,有益于系统系统使用寿命..
  我们所作过的项目搅拌机应用变频最大容量近300KW,是啤酒厂发酵
搅拌,应用效果用户相当满意....

网友B:
  “有了变频器,多速电机有无价值?”

1、看生产工艺需求,只要满足生产需要,多速电机好,设备简单,运行可靠,维护方便,故障少;
2、多速电机不能满足生产需要,需要变频调速控制,那就用变频器;
3、各有优缺点,不能完全取代,多速电机有它的价值!

网友C:
这三速大电机比单速度的大电机价格要贵百分之多少呢?

网友D:
转矩与功率问题,变频器变频器现在处理的还不是很理想

网友E(2007-12-12):
很多东西试过才能有结论

网友F: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他本身的原因,变频器并不能够完全代替多速电机。

网友G:
存在就是合理的,凡是存在就有一定的道理,要是多想想就会明白,变频器也不是万能的。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力矩与转速的关系。

网友H:
多速电机是历史遗留的产物,漫漫就会淘汰,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I:
1、看生产工艺需求,只要满足生产需要,多速电机好,设备简单,运行可靠,维护方便,故障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