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教变压器并联

楼主(2007-06-24):
两台2000KVA的变压器同时制造,各种参数相同,并联。上个月甲变输出约2100A,乙变输出约1900A,差了约150A。当时以为是漏阻抗没测准,这个月反了乙变输出约2100A,甲变输出约约1900A。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1、不可能出力完全均衡,差150/2000 = 7.5%应该在允许范围内;
2、差值一般与接线电阻、触头接触电阻、短路阻抗等的差异及不完全对称造成;

网友B:
用什么测的?测的准吗?

楼主:
先谢过二位老师的回贴。
我只是公司里的普通电工。今年春节后新上了一条生产线。配电室里,变压器的从无到有,到正常生产我都参加了。我们这里是工业园。配电室都是这样上的:老板出钱,电业局规划并出面买设备,卖主就是那几个可以说与电业局关系微妙的电力器材厂。包用多少年的。变压器的参数是从铭牌上读的。连调分接开关(分接开关是只能断电调整的那种)都是他们的。用双臂电桥测的电阻,电业局测,我只是旁观。其中甲乙变压器的输出电流是从断路器上读的。断路器是上海人民出的,4000A抽屉式的。

网友C:
楼主!我真的不明白你这个电流是什么电流?
负荷电流? 短路电流???
能讲讲怎么怎么用电桥测的呢?

网友D:
同时制造的变压器参数也不可能完全一样

楼主:
2000KVA的,你说是什么电流?双臂电桥测的。变压器的铭牌上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E(2007-07-30):
有些怪异,一个月一换?接地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