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为什么要用温压补偿

楼主(2007-06-24):
请教各位下,我是初学者,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温压力补偿,知道的高手请详细讲解下,谢谢!

网友A(2008-02-17):
气体流量测量普遍存在温压补偿问题,这是由气体的特性所确定了的。因此,在气体流量测量系统中,温压补偿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若缺少这一环节,或不给于应有的重视,就会给测量带来误差,有时误差可高达百分之数十,甚至更大,使仪表的示值变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