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速度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24):
请教各位师傅,我厂的意大利进口纺纱机用的是直流电机,为什么电机速度不稳定,隔一会速度就会高一下,几秒后又恢复正常,我看过测速电机是好的,三相输入电压也没什么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很可能是测速反馈的问题。测速电压(或脉冲)如果不稳定平滑,那么就会引起此现象。如果是可以用转子电压作为反馈,暂时可以采用看速度跳动还有没有。如果消除了,那么就找出故障了。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检查速度给定及反馈单元是否有问题。
这几天我这的细纱机直流驱动器卷取时也是不稳定,一直在观察

网友B:
请问是什么牌子的意大利进口纺纱机?谢谢

楼主:
速度反馈电压我量过了很正常(我把测速马达拆下来看的任何问题,和电机连接也很好),我把皮带卸掉后转动电机也没问题

网友C:
可能是信号给定回路有问题,因为给定的信号电压等级比较小,一般只有几伏,应检查给定回路继电器触点是否有问题.<qq:303554009>

网友B:
如果有备件用替换的方法试试

网友D:
你好 ,建议你 1:检查一下测速电机的碳刷是否磨损。2:也有可能是直流电机控制器的控制板出现故障!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天又正常了 ,真是搞不懂?

网友E:
是不是用的时间比较长,电路板内部有接触不良,特别是电位器
也有就是电容容量不稳定,造成微积分运算不正常

楼主:
可能吧  这个机器用了都十几年了,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又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还请大家教我怎么修这种问题?????????

网友F(2007-08-10):
mascom,直流电机速度不稳,应该按以下步骤检查:
1、检查电枢碳刷,碳刷的长度,接触面和弹力都合适;
2、检查换向环,表面应平整,无凹痕,无损伤,沟槽没有被碳粉短路;
3、检查测速反馈部件与电机非负载测的连轴节没有问题。
4、检查马达波箱是否有问题,漏油、润滑不良,传动机构磨损,可能造成负荷不平稳而使调速器频繁调节。
如果是模拟调速系统,对于一般的电气维修人员难度会比较大,但仍然要按以下步骤处理:
1、测量调速器提供给电机的励磁是否符合电机的要求并且稳定,一般它应该恒定,以保证磁场稳定,这是恒速的有利条件;
2、测量电枢电压以确定其变化范围;(对于一个给定,一般可取40%左右最大给定)
3、在上述条件下测量测速发电机的反馈电压;
4、在上述条件下测量电机的电流;
5、人为增加电机负载观察电机转速变化,如果负载增加速度明显变化,应将IMAX增大;如果没有明显变化,进入下一步;
6、调整反馈增益(增大或减小看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恢复到调整前位置,进入下一步;
7、调整速度环比例增益,积分电容,以使速度稳定;
8、重新整定电流环参数;
9、在全部设定范围试车,进行精调,以求在所有速度段,负载任何变化下都保持速度稳定;
10、生产试车以确认满足其工艺要求。符合要求完成维修,不符合,根据需要调整参数。

另外你反映的情况有可能是电路参数变化造成,对于老的模拟系统,参数漂移或变化是常见的毛病,但不能不先检查机械本身可能的原因。

网友G(2009-06-03):
今天我们公司的一台直流电机也遇到上述速度不稳定故障,检查了电机及测速电机的炭刷都完好,测速电机与电机连接正常,找啊找啊就是找不到原因,想更换一下调速器又没有备件,后来将速度设定降低,在电脑上从90降到86后速度稳定。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希望遇到此故障的大师或有见解的大师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mascom,直流电机速度不稳,应该按以下步骤检查:
1、检查电枢碳刷,碳刷的长度,接触面和弹力都合适;
2、检查换向环,表面应平整,无凹痕,无损伤,沟槽没有被碳粉短路;
3、检查测速反馈部件与电机非负载测的连轴节没有问题。
4、检查马达波箱是否有问题,漏油、润滑不良,传动机构磨损,可能造成负荷不平稳而使调速器频繁调节。
如果是模拟调速系统,对于一般的电气维修人员难度会比较大,但仍然要按以下步骤处理:
1、测量调速器提供给电机的励磁是否符合电机的要求并且稳定,一般它应该恒定,以保证磁场稳定,这是恒速的有利条件;
2、测量电枢电压以确定其变化范围;(对于一个给定,一般可取40%左右最大给定)
3、在上述条件下测量测速发电机的反馈电压;
4、在上述条件下测量电机的电流;
5、人为增加电机负载观察电机转速变化,如果负载增加速度明显变化,应将IMAX增大;如果没有明显变化,进入下一步;
6、调整反馈增益(增大或减小看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恢复到调整前位置,进入下一步;
7、调整速度环比例增益,积分电容,以使速度稳定;
8、重新整定电流环参数;
9、在全部设定范围试车,进行精调,以求在所有速度段,负载任何变化下都保持速度稳定;
10、生产试车以确认满足其工艺要求。符合要求完成维修,不符合,根据需要调整参数。

另外你反映的情况有可能是电路参数变化造成,对于老的模拟系统,参数漂移或变化是常见的毛病,但不能不先检查机械本身可能的原因。

网友G:
谢谢!目前是这样的现象:当我设置速度为80--88,速度基本稳定,电脑显示只相差1或2,如设定85,电脑反馈显示84、85。当我将速度设置为90--98之间时,速度有3到5的跳动,如设置为95,则实际为93、94、95、96不断来回,当设置为100以上后,速度特别稳定,实际速度也是100,不知问什么?

网友G(2010-10-26):
我司由三台直流电机拖动链条(一个直流电机正转,另两个电机反转),测速机安装在正转的直流电机轴上,在正常生产时偶尔速度会自动升高,断了电控柜总电源后又可以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I(2012-01-27):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用的是编码器反馈方式。系统偶尔会出现波动,速度先降下来,然后又加速。换了590,换了编码器线,还有编码器。接地也非常好。但还是会出现。没有规律的出现。最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谢谢!目前是这样的现象:当我设置速度为80--88,速度基本稳定,电脑显示只相差1或2,如设定85,电脑反馈显示84、85。当我将速度设置为90--98之间时,速度有3到5的跳动,如设置为95,则实际为93、94、95、96不断来回,当设置为100以上后,速度特别稳定,实际速度也是100,不知问什么?

1、这个是PID稳定范围,设计的不好,只在一定范围内稳定;

2、通过实验,把这个实际稳定范围确定下来,然后找出设计参数的不合理原因并调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用的是编码器反馈方式。系统偶尔会出现波动,速度先降下来,然后又加速。换了590,换了编码器线,还有编码器。接地也非常好。但还是会出现。没有规律的出现。最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了。

1、检查一下负载的变化情况?是否与负载变化有关?

2、交流供电电源是否稳定?

3、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