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液伺服阀(转)

楼主(2007-06-24):
电液伺服阀
我们单位用的是喷挡式伺服阀,最近坏了,送到索普伺服阀维修中心去修,才知道伺服阀有那么多种,董老、李老给我讲了一些阀方面的知识,获益匪浅,比书本上的强多了,我整理了一下伺服阀种类,如有不全的话,希望大家补充:
喷 挡 式 :穆格、力士乐 射 流 管 :穆格、阿贝克斯
射 流 盘 :派克 动 圈 式 :EMG、油研
力矩马达驱动 :EMG、 施耐德 力马达驱动 :穆格
激磁马达驱动 :力士乐、阿托斯 转 盘 式 :EMG
还有压电式和旋转式。
转自CAD论坛,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欢迎有机会到我们这看看吧,我们着是专业的电液伺服阀生产工厂,连国外的客商到已经连续定货2000多台了,要修理的话,可以带您的产品来,全部维修过程对用户开放.想学的话,可以上试验台体验一下.我的电话:13909163617;邮箱:lw2008bj@126.com;提供技术咨询及各种产品样本.李工

网友B:
楼上是哪个厂家的?国内的就704所还不错,其它的质量都不行。

网友C:
国内生产电液伺服阀的厂家多了,我们也生产电液伺服阀.主要是流量伺服阀.

网友B:
也就十几家,数都数的过来,材料、工艺都有问题,而且全是仿制品。

网友D:
有没有比例阀门控制NAOH溶液流量

网友E(2007-10-31):
to wannshen:
你所归列的种类有不明之处。
我的理解是:
喷嘴挡板式:国内的伺服阀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过去有单喷嘴和双喷嘴,目前基本上是双喷嘴。一句话,用了五十年,还准备用五十年。
射流管式:主要是穆格,因现在还是处于穆格的专利保护期。
直动式:你所说的力矩马达驱动、力马达驱动、力磁马达驱动等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穆格称为直动式;力士乐叫高响应比例阀。就是阀芯的位移是有力马达来驱动。
动圈式:是与喇叭的原理一样,响应较高。
我总结基本上是以上四种。

网友F:
TO穆格:
伺服阀的线圈阻值为什么分那么多种?如MOOG72的线圈阻值有十几种,统一成一种不好吗?

网友E:
因为穆格也是一个跨国公司,伺服阀的产地有多个。
所以电阻的标定可能有不同。
但目前所有的72系列的伺服阀线圈阻抗基本一致,有不同是因为接线方式的差别。(串联或并联)

网友F:
TO穆格:
不可能是产地的原因,同一个厂生产的就有十几种,而且别的品牌也这样,有没有明白人给我讲讲。

网友E:
梦A:
你可以这样理解。
电阻有不同,但同时控制电流也会有变化。
以功率来定义,你会发现实际消耗的功率是一致的。

网友F:
功率是一致的,为什么要分那么细?

网友E:
其实这两者实际产品是一致的。

网友E:
to 梦A
因伺服阀是一个个性化产品,且最初设计是在各个国家的不同设计人员完成,故有不同。
且连接方式也不同,若串联为20mA,则并联为4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