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对s7 OB82的处理

楼主(2007-06-24):
我这里生产线有4个西门子400的PLC(生产线有4部分组成)和1个CPU 315-2DP的PLC(安全方面)控制,最近CPU 315-2DP总是调用OB82导致全线停车,请大侠们给支个招儿,谢谢!
QQ:106852521
E-mail:wuhanwhj@tom.com

楼主:
看看环境温度

网友A:
我认为调用OB82不是正常的运行方式,靠逻辑输出停止信号才是正常的情况,所以应该查看系统调用OB82的方式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B:
当出现诊断错误的情况下系统调用OB82,您首先应该确认故障,如果不能确认故障,应该在OB82中编写程序来捕捉您的故障并做出相应的处理。
如果系统发生诊断错误而无法调用到OB82,将导致PLC停机。

网友A:
如何做程序来捕捉故障?

网友C:
如果系统发生诊断错误而无法调用到OB82?
应该是模块检测到故障,输出中断请求,系统调用OB82吧。
如果OB82未编程,CPU变STOP。
是要先确认故障。你可以在CPU模块的硬件诊断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一般的这些块里写程序的人都不多。懒的写

网友D:
呵呵 是不是没有下别的OB块?

网友E:
在OB82中加入BEU,可以自动返回,而不会停车

网友F:
OB82内不用写任何程序,下在空程序就可以。

网友G:
TO:lmhx
没错我就是这样用

网友H:
是不是别的0B块没下载?

网友I(2008-11-11):
首先应该把OB82组织块下到CPU中,这样CPU检测到OB82组织块后,就不会停机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F:
OB82内不用写任何程序,下在空程序就可以。
这个块得与OB1一样都在S7管理器中调用的,建议下载OB82 OB86 OB 87 OB121 OB 122

网友K:
当出现诊断错误的情况下系统调用OB82,您首先应该确认故障,如果不能确认故障,应该在OB82中编写程序来捕捉您的故障并做出相应的处理。
如果系统发生诊断错误而无法调用到OB82,将导致PLC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