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BF系统时间修改

楼主(2007-06-24):
我现在想改CBF的时间,但是改不了,大家谁有经验,请教了!

楼主:
不会吧
高手在哪里???????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好改的,在CONFIGURE里设置成时间同步,然后确保控制器和工程师站的子网掩码一致,再到CBF里菜单里有一项设置时间。

楼主:
能详细说说"到CBF里菜单里有一项设置时间"吗?谢谢!我现在就是在CONFIGURE里设置的时间同步

楼主:
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话阿,好郁闷阿 !!!

网友A:
联机调试状态下,选项—>系统时间,直接点确认就可以了.当然,之前你在CONFIGURE里设置允许时间同步

网友B(2007-07-27):
在安装时GENERAL SETTINGS里有个ENABLE TIME SYSCHRONIZATION,你选上,一般是默认的选上。
装软件不要快,要看帮助,要不工程完工才发现,有些功能实现不了,很费时费力的。

网友B:
装完后在配置里改,效果一样,

楼主:
大家能不能说清楚一些,我有点蒙

网友B:
加我为好友,我告诉你

楼主:
楼上的真的假的阿 ?

楼主:
我这就加你啊

楼主:
呵呵,在这里谢谢老五的指导阿!

楼主(2007-09-03):
怎么没有人加入阿

楼主:
到现场进行修改试试。

网友C:
调论一下

楼主(2007-11-06):
什么意思?

网友D:
时钟准确在AC800F系统中是很重要的,你问的也是一个常见问题,很多用户可能都遇到过系统程序下装后,数值显示正常但是趋势有问题。经过检查可能发现了控制器时间不对,想修改却发现那个变量是只读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最初EPROM加载时网络设置有问题或首次下装程序时时区不正确,如果要使系统时间准确同步需要从以下几步入手:
1、检查项目文件内时区是否为北京时区,如果不是马上修改;
2、检查配置文件(Configration)中,时钟同步是否已经运行
   IP 地址:172.16.1.XX 子网掩码:255.255.240.0
  注意:子网掩码必须255.255.240.0,否则问题解决不了
3、对所有控制器重新进行EPROM加载,之后对所有控制器重新断电重启,并且将网络交换机断电重启(交换机必须断电重启)
4、对控制器进行整站下装
5、检查系统时钟,应该就正常了,时钟正常了趋势显示就可以正常。

楼主:
哦,还挺麻烦的,不过谢谢楼上的。

楼主(2007-12-23):
这样的话要等到系统停机的时候下载了

网友E(2008-02-14):
是挺麻烦的 那如果时钟不正确的话 SOE是不是也有问题 万一停车 没有趋势 SOE也不对的话 麻烦就大了 原因不好查 就不敢开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