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指令

楼主(2007-06-24):
欧姆龙的上升沿指令和三菱的不一样吗?照三菱那样写进去编译时却报错,怎么回事,刚接触欧姆龙,对软件不熟悉,请帮忙,谢谢

网友A:
DIFU  上升尚
DIFD  下降沿
与山林不一样

网友B:
OMRON编程软件中,双击元件,会出现输入框。再点击“详细”,选 中“上升沿触发”。即可。

网友C:
OMRON编程手册里讲的很详细,仔细看一下吧.

网友D:
不一样!
OMRON的可使用DIFU和DIFD指令!

楼主:
下面引用由enzyh在 2007-6-25 21:57:00 发表的内容:
  OMRON编程软件中,双击元件,会出现输入框。再点击“详细”,选 中“上升沿触发”。即可。
-------------------------------------------------------------------------------------------
我用的是CPM1A40点的,用你说的方法,编译时出错,而用DIFU则可以
是因为PLC的型号问题吗?

网友E(2007-10-01):
OMRON编程软件中,双击元件,会出现输入框。再点击“详细”,选 中“上升沿触发”。即可

网友F:
区别不大吧

网友G:
不要学得太死,可以看帮助或者直接在CX上试验。

网友A:
1> OMRON 传统的上升沿是 DIFU,下降沿是 DIFD,人人都知;
2> OMRON还有特有的上升沿执行指令: 条件  @指令
3> CS1系列还增加了中间 上升沿 ----[ up] -----
                       下降沿 ----[down] ----
   相当于西门子的 [N}

网友H:
不可能是型号问题,这些是OMRON的基本指令,在软件中,点击指令,出现输入框,直接输入指令代码,比如:上升沿指令,直接输入13即可.

网友I:
欧姆龙1A2A上升沿用DIFU,下降沿用DIFD.三菱的是PLS,PLF不一样的使用方法,

网友J:
不一样的,自我感觉欧姆龙的编程要比三菱的麻烦。

网友K:
我上次一个欧姆龙的PLC坏了,换三菱的换死我了,又没有手册,最后在软件里找指令

网友L:
微分指令用起来很方便, 得心应手的
不过跟置位用起来更爽

网友M(2008-01-08):
@ld 和三菱的LDP一样,DIFU和三菱的PLS一样的,只是@LD 不能用在1A和2A里了.

网友N:
现在欧姆龙的PLC也是很多而且指令也在不断的增加,

网友O:
肯定不一样   牌子就不一样    指令就有区别了  !!!!!!参考相关的手册 就OK

网友P:
OMRON编程软件中,cjim 双击元件,会出现输入框。再点击“详细”,选 中“上升沿触发”。

网友Q:
好多指令都是不一样的,不能硬套

网友R:
要根据OMRONPLC指令的应用方式来编写,其实他的原理是一样的。但梯形图的表示方式有些不一样。

网友R: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197881
这是关于西门子上升沿指令的介绍,你可以看看

网友S:
OMRON编程手册里讲的很详细,仔细看一下吧.
是说得还可以,但就是不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