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 V5.3授权不行了

楼主(2007-06-24):
S7 V5.3授权不行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拿到原安装盘,在转移授权。或找来授权单独安装也可以的。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你安装的授权软件版本不要太高了 我就用2.1的3.0的会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C:
西门子的东西,系统一点问题就有可能导致不可预料错误

网友D(2008-05-18):
请问一下:我下载的中文版s7 v5.3 sp2安装后怎么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