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V不能新建工程

楼主(2007-06-24):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MACSV的离线组态程序安装前需要 先安装codesys 和sqlanywhere软件
但是安装完以后 打开数据库总控 后 不能新建工程?
怎么回事 ?是不是SQL anywhere 没有装好导致啊 注 :电脑系统是xp

网友A:
好好看看系统说明书,先建一个新工程,再进行设备组态,导入设备组态画面,再进行服务器负荷组态,再建数据库数据.................

网友B(2009-06-02):
新建工程的名字有可能有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