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高手请进

楼主(2007-06-24):
我有一台台达变频器,型号是VFD022M43B,不时会跳机,显示的非故障代码,故障记录无异常记录

网友A:
参数初始化

楼主:
做过了,故障依旧

楼主:
我有一台台达变频器,型号是VFD022M43B,不时会跳机,显示的是非故障代码,故障记录无异常记录

网友B:
给个很大胆的推想.我怀疑是继电器吸和不好引起欠压,然后瞬间又自动复位,所以查不出故障来,建议进行全方位检查,这样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C:
我知道.我會修我可以幫你修.WZK8999@126.COM

楼主:
已经彻底没亮了,一般出故障都是随机的,有时会黑屏,但断开电源后开会正常,最后一次就彻底没亮了

网友:
你在那里啊?可以拿我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现已送中达电通了,我在上海,有兴趣可加我QQ271316668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