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 看门狗错误

楼主(2007-06-24):
我s7 200cpu224xp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一个星期了出了两次)偶尔会出现cpu故障停机 估计是看门狗超时错误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我改怎么处理 没有使用中断程序 程序中也应该没有死循环 程序是我自己编的 我程序哪儿还会比较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A:
你没有把OB块加进去吧?你要了解硬件,CPU是按照设计的程序走的,如果不不去设置或者不去考虑自己的程序的话,CPU一般是会按照正规的工作,也就是说出现异常的时候就会自动停止不在运行下去了给给报警让外部复活

网友B:
s7-200好像没有类似的OB吧

网友C:
有些东西匪夷所思,200目标在中国市场,有的东西,西门子也解释不明白,有的应尽量避开,如M0.0 224XP不用8000以后的存储区等

楼主:
还是不是很明白楼上的意思
我估计我的多半是程序错误 但是没有死循环
所以想问大家 哪些程序 也就是哪些指令容易导致cpu故障
我好有针对性的检查 现在我看了我程序几十遍了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D:
有可能程序的扫描周期过长,例如有时候在执行中断程序时,扫描周期甚至超过500ms,那么此时将导致看门狗报错。这时也可以在程序中加入看门狗复位指令,在看门狗报错前把看门狗复位掉。 “没有使用中断程序 程序中也应该没有死循环”,你参考一下:

楼主:
不是看门狗错误是比较接点错误
是程序问题引起的 也是致命错误 我也看到错误信息了 是比较接点错误 错误代码0012
为什么一般都能正常运行 只是偶尔会出这个错误啊
我看了我的所有比较指令 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大家能告诉下我吗 用比较指令需要注意哪些
如果没用好比较指令会在什么情况下出问题